775 cpu座虚焊的解决

楼主(2010-10-17):
我这里有几个板子    775的  我查了是cpu虚焊  ,压一下就跑吗  。我最好的设备就是风枪了,都说吹也可以  ,我吹了效果不如不吹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用风枪吹的话 注意些什么  有什么窍门 么? 谢谢

做了个炮 使

网友:
风枪只能局部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必须得用那个大家伙么   太jb贵了   什么时候能挣回本  愁死

网友:
你也是老维修了,添台设备好更大发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专业的太贵   看来我还是先DIY个 土炮试试吧

网友:
你加焊的时候上没有松香水呢,如果没上就会越焊越多虚的了,我原先最早的时候是用882做的。现在有了机器都用机器做,关键还是要上松香水助焊的

网友:
DIY个土炮也可以,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支持DIY,设备太贵了,只能看了

网友:
现在775的座子用一个风枪吹温度达不到的,如果 没有专用的BGA就在下面再加一个风枪试试,还是建议你搞个BGA吧专业成功率也高。

网友:
是啊   一个BGA也没多少钱
有时候无铅的座子用风枪很难搞定的

网友:
钱不多或者维修量小的话先搞个土炮用吧,我现在就是用的土炮,一般CPU座、南北桥、显卡加焊都不成问题,成本不到100元。

网友:
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找出是哪个点虚了,然后对这个点处理

网友:
从这个点接线到CPU 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自己做 的土炮啊    给我个图看看吧   我做了个土炮  暖风器  温度没的控制   太热了   不太好使

网友:
我做了个预热的东西   温度升的太快啊   我用冬天用的那种电暖风    怎么加一个调节温度的元件呢   我用了一下  可能因为没加助焊剂 的原因   没有解决虚汗问题   不过我会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
钱不多的话。我建议用电炉子加焊效果能达到90%

网友:
bga成功率高,有点贵长远打算还是要弄一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775的加焊本来就困难,何况风枪啊老大,如果成功了记得告诉我怎么搞的

网友:
顺便问下哦 松香水好还是焊膏好?

网友:
听说用锡炉其实效果也不错

网友:
搞了台1K多的,还在途中。。。。。。

网友:
用 BGA直接换775座子啊 我们这都是换座 但是前期实验的时候确实很难啊 现在掌握技巧 基本上都能换好的

网友:
478的一般都是用炉子换 775直接BGA 我反正是没加焊过 都是直接换的 其实熟练之后很好换这东西的 大家可以试试 。

网友:
做这个没BGA 难哟``

网友:
BGA 都贵贵的离

网友:
以后维修,什么能不用那大家伙啊 现在就连手机里面的芯片都是BGA封装了

网友:
是啊!
现在要想维修有效率大机器是少不了的
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备齐咯

网友:
要赚钱就得花的起大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