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V6000的上电时序,谢谢

楼主(2010-10-17):
  朋友给我一个DV6000的机子修了两天了还不行,待机0.01正常,触发后0.02-0.01反复几次后又到0.01,求一个DV6000的上电时序,SB重做了,EC,BIOS都脱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这种板行的机子的8724T第一角有没有19V的电压,如果没有,可能前面的二极管断线了。。你看下

网友:
看下按开关键的时候S5—ON有没有同时发出,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它开启的电压是供给南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我重做过了,我有一次还触发了,说明SB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量那个?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8724第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