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屏线45针的驱动板。

楼主(2010-10-17):
有两台液晶,是那种双屏线45针的驱动板坏了,19V电源适配器的那种。我修不好,找边大江南北都找不到驱动板,只好来求各位师傅了,有这种板的加我QQ87375975。

网友:
这个板子我很多的。

网友:
这个是ACER 的吧

网友:
是奇美的屏吧,上淘宝看看啦.

网友:
这板什么问题呢,我今天又修过这台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很简单的,我常修

网友:
我们在配这个板子最少80块。

网友:
确定软件没问提的话,这个板子也不难修. 屏驱动( flash 芯片)在网上找啊(或者从好机上备分)

其它的也没什么啊.

网友:
淘宝上应该很多货啊

网友:
这种液晶刚开始修时是不太好修,修多就不会了,这种是奇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这个驱动板。你要吗?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板子已经找到了。80元一个。

网友:
也太贵了吧,看样子是程序的问题呀,刷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