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三大条件都正常,应该从哪里开始修呢???

楼主(2010-10-17):
                   看到饼哥一个月前发的那张贴,,,里面有一道难题是我最头痛的,,,17题,(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就是不跑码的检修思路)。。这道题我这个新手除了想到刷BIOS和换BIOS以外,,还真不知道具体检修步骤,,,,感谢饼哥出的这道题,,希望论坛里对这个检修问题比较有经验的几位老师,,都能够发贴大家一起讨论,总结一下,,,这道题饼哥出的时候分数可是10分的啊!!呵呵

网友:
四大总线
但一般都只是用带灯座子查查,压压桥啊 如果是值点钱的板还可以打打南北桥总线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话 排除BIOS
剩下的就是一些总线了  比如  CPU座是否虚焊  南北桥是否虚焊
还有看看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U座一般是可以肯定是空焊的情况下来检查的吧。。。我现在最怕修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而不跑码的主板了,,你可以加我腾迅号1062929131,,一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谢谢你回我的贴

网友:
这种况是好烦的 ,有时就要运气了

网友:
如果三大条件全满足,先刷BIOS,再打值。

网友:
一修到这种板子我就头大......
      饼哥的帖子我也看过,在我这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刷BIOS无效,加焊U座涛声依旧,打SB、NB的AD值一切正常,死活挡00,料板堆里不下6、7块这种东东,有时候还拿一块出来琢磨琢磨,嘿,你猜怎么着?它就一路顺风跑到亮屏,你想用它------没门。
      我想这种板多是因断线造成的,这种线不是断在主、副信号层看得到的地方,而是断在连接4层PCB的金属化孔。
      如果有饼哥那入木三分的看功和寄存在脑子里的电路图,加上跑功,也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
有些东西谁都修不好的...不跑的还好点,一会跑一会又不跑才叫人头痛呢。。。。

网友:
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解决过,有谁分享下经验

网友:
有些主板的病就跟人类身上的癌症一样,让他到垃圾堆里去,拆配件用就行了,不必非要每块主板都要求修好,那样的话,除了水平要高以外,配套设备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BIOS 的 片选
我遇到过BIOS 24pin的电压被拉低引起不跑吗

网友:
跟着师傅学维修,经常遇见这样的板,像这种情况重点CPU座子,南北桥是否空焊,BIOS坏地情况少,这三样都弄不好,一般就是很难修地了,有可能就是主板内层断线或是其它奇怪的故障,反正师傅很少在种板上浪费时间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  先考虑BIOS  如果不行就看南北桥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先看U座是否虚焊,发现带灯U座测座子有时不准,因为它只测主要针脚。我就被误导过,接着就压压南北桥吧!

网友:
如果要不是虚焊那看看有没有掉小元件啊不过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