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主板 cup无主供电,请帮忙

楼主(2010-10-17):
一块winfast(丽台)amd am2平台的主板...测无cpu主供电.上管有12V输入.G极无电压.下管三无...该 板采用的是
ISL6566的管理芯片,摸了此芯片.没有发热的现象.下载了PDF资料...测了供电5V正常.VID0 无电压. VID1-4都是0.3V ,FB=1.8V, FS=1.2V .PGOOD无电压...重新换了个芯片(这个不保证一定是好的).还是不行..到此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要测的..会不会还是芯片的问题 .谢谢..

网友:
EN电压出来没得

网友:
你这种VID组合应该输出的电压是1.55V

查EN脚是不是高,要上真U,有的板上假负载不出CPU供电

网友:
EN是很重要的一项电压,你不测出来告诉大家的话回答你再多都没意义哦,先测下再说吧兄弟。

网友:
AMD大部分都要上CPU才有主供电,插上还没G控制,你检查其它地方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上的是真U  ...不知楼上兄弟讲的是什么EN ,  经测试,,ENLL,ISEN1,ISEN2,ISEN3都没有电压.看过坛子里很多这类问题 .一般是这个芯片坏了.不过今 天又换一个确认是好的芯片.结果还是一样...有说是北桥的问题 ...经过在北桥附近测..发现有一个场管输出只有0.6V..估计可能是北桥挂了...但测后面北桥的电容..没发现很低阻值的地方..都有90以上...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还有啥要测试的吗?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上面这位兄弟引的这个案很经典...看了有些帮助.谢谢了.
遗憾的是.我的问题 然后没有解决.北桥供电还是只有0.6V..那三个管子都换了..两了两回都不行..W83304g也换了的.G极都有电压了.就是输出电压低...如果说是北桥挂了..也没有明显发热啊...无果..现象还是一样.实在没办法了.终于狠心丢了...搞几天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