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

楼主(2010-10-17):
请师父们帮忙解释一下此电路中       PO105   PQ107    两个场效应管的导通原理 谢谢了小弟不才 请前辈指教            还有就是 三极管是在班子上测量 还是取下来测量 比较准呢

网友:
PQ107 为N沟道MOS管 2脚为高电平时导通
  PQ105  2脚也为高时导通 把1脚拉低

网友:
三极管在板量肯定没有拆下来量准啊!

网友:
彻底准确判断好坏的话还是要拆下来测量的!

网友:
我认为要学会分析电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