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问题

楼主(2010-10-17):
机子拿到手时已经是裸板了。以为是加显卡的就直接做了。

折机的过来哪个冷笑啊。。说:这个机子不花屏是有时会掉电,,/。

我哪个狂晕啊

加电试试吧,要查电自动上电了,电流0.3几,没有CPU电压,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取了在试,又亮了,多试了几把。一般爱出的情况有:1.一开机电流到0.3几不动无CPU电压别的电压都有。2.有时能开机但不定时的掉到0.3几无U的电压。

  真的很晕啊,因为有时能亮,所以我断定显明卡没有叫我给加坏,排除显卡,在说了没做过的显卡第一次加就坏的可能性还是小,所以就一直没有在想是显卡这块的事了,。因为很多时间不出CPU电压,所以就把

PU11.PU16.PU13.PU10换了.所有的管子也换了还是无果。
这时无意间发现键盘开机角也就是JKYBRD的27角的电压不停的在0.几伏变化,因为自动开机所以量了一下这里发现了问题,想了下,不搞CPU这里先把自动加电修好,因为有时都能开机了,可能CPU这块本身是没有哈问题的,电压不动就断了电打阻值,这块板的是100。好板的是600多显然不对

发现只是R215右边不对,左边阻值和好板的是一样的,看了下右边的POWER SW#到的地方不多,还进了温控蕊片U15.直接更换U15阻值正长,这蕊片不是很好取,不知咱会事换的时候好的也加风枪吹了小个洞。这蕊片就一个了.没办法.先上电试试把,不会自动加电了,点下27角开机亮了,以为好了,装起来,开机,电流又是0.3几,NND,狂晕中,,,自己换个没人的地方把板子拆下来,,思考了一会儿,看到温控U15有明伤,还是先定它把,几天过去了,蕊片回来,换上还是一样,么办法了,拿起万用表在测吧看下CPU这出哈事了。

在开机没有CPU电压的情况下测得20角只有4.6V以为自已表出问题了,在测一下,还是4.6,不对啊,在身前查得PR233的别一边也是4.6V,全图找+5V-RUN

这时发现Q24的5678是5V但123角是4.6看来管子这有问题了,测它的G极在6--4V间乱变。。就是这个问题了,G极本来是15V才对啊,
测得Q17G极是3.3很正常。测得R223的+15V-SUS电压是15V排除升电压路本身,看来最有可能坏的就是Q22..Q14.Q6.Q24 .PQ82或是线路板出问题了,我有一样的板子直接把这些原件换了,在上电在也没有掉过电了。此板修好,。走太多的湾路

网友:
沙发永远都是自已的

网友:
顶下,又学习了一篇电路分析的文章,只有学习才可以进步呀

网友:
有料好修机啊

网友:
LZ 说的 都看明白了。  容我问一句。 是不是U15温控本身没坏的,故障点就只有一个把,我觉得一个机子比较少出现两个问题的。 是不是万用表的 红 黑 量反了。 或者本来100多欧属于正常的

网友:
Q22..Q14.Q6.Q24 .PQ82中有一个是坏的,温控本身也是坏的,

网友:
看来有料板好修机呀,LZ连哪个坏了都懒的找,佩服

网友:
要是没料板,楼主就有点难修了。所以维修能有个料板比较下方便很多。哎。我这的料板估计都剩电容电阻了。其他芯片都让拿去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