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开机不显成功修复

楼主(2010-10-17):
今天上午闲来无事的时候,来一顾客,说是机器头一天用着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就打不开了,拿出来一看原来是IBM T42,心中窃喜,又要挣钱了,接机上可调电源,电流跳至0.58A,感觉好像是CPU不过,跟客户沟通后,拆机检测,板子拆出来以后,把上面的灰尘先清理了一下,首先用万用表打了下主板的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除了VCC3M 对地阻值38欧以外,其它的正常,插上电源,大概量了下电压,1.05  1.2电压不出,但CPU电感上有1.1几V的电压,这里想不明白,1.05v 1.2V 这两个电压由U29 MAX1845产生,量了下主要的引脚都正常,

到这里大概也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客户在跟前不好修,就和客户沟通说是主板电路有问题,查出什么问题了,给你回复报价,客户答应了,客户走后,赶紧修板子,先把短路修好,VCC3M 去的地方也不多,也就三个地方拆吧,拆掉给PCI控制的供电电感,VCC3M电感阻值恢复正常,然后拿了一块IBMT42的料板换掉MAX1845后,接可调电源,电流升至0.65左右,应该OK了,接屏 亮机 装机 维修结束,到下午给客户打电话报价,说是查出来问题而来,维修的话修要260,客户答应了,说是只要能修好就行,因为上午和客户沟通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个机器是以前1W3买的,呵呵应该是有钱的主,所以价格上就稍微高了点,现在修主板电路问题还真是不好要价 好不如做显卡来的快呢 3点多的时候客户来取机了,一看机器好了,还嚓的这么干净,心里高兴,直接付钱像我们做维修的又时候就需要这种成就感!!!

网友:
PCI控制的供电电感是那一个电感啊

网友:
我有一个机器和你的差不多的开始待机高0.08后来我就把U29后的MOS管换掉就待机正常了,也可以开机但是有时会没有1.2和1.05,我查过1845工作条件都有。现在我有时对这快加热下就可以好,现在电容和芯片都换过不知道稳定吗/?

网友:
IBM T4系列的机器这个供电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那个PCI控制芯片的电感在它旁边

网友:
楼主的报价技巧我学习了还可以

网友:
T42现在能收到260很厉害了

网友:
楼主说的VCC3SW去的三个地方,是看电图算的,还是凭借经验呢,可否说一下那三个地方,,

网友:
真是太有才啦

网友:
vcc 3m都去哪了 能说下吗 呵呵

网友:
你通过电后3M的阻值是38欧完全正常的。。。

网友:
请教楼主对IBM T系列的很有研究。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T43的测各个电压只有内存的1.8没出来,并且电流到了0.9,测给内存供电的MOS上管G没电压。换过给它驱动的MAX1993E还是一样,请教楼主告诉我,MAX1993需要哪些条件? 先感谢了!!!

网友(点评):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无非就是供电,SD#信号,VREF输出,LDO输出,自给供电,以及控制方波的开关(例如ON3,ON5)。。。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啊,也很有金经头脑啊!

网友:
机器修好了,钱赚到了。是对大家最好的回报

网友:
深圳同创电脑 -10 居然在这发广告。。。

网友:
修机真这么白菜吗?才收260?楼主哪的啊?

网友:
l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楼主说的不清楚,怕我 门学会,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洛阳的 市场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后来我想了,有可能是在图纸上搜这个电压,一共有三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