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充电管理芯片烫手!!!

楼主(2010-10-17):
前两天接到一台三星r23。故障为进水不加电。机器拆开后发现已经被同行搞过,充电管理芯片max1909被摘掉,经测量各电感对地无短路后换了一个新的1909上去,加电后电流到0.5A左右,无待机电压。手摸1909顿时有强烈灼烧感,断电后将充电后级电感断开。加电还是一样的故障,将充电高低端管挑起也不行,又换了一片新的1909上去还是不行。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对了1909的第一角究竟是在芯片的左上角还是左下角。

网友:
大家一定要帮帮我呀,这两天点背,客户送来的机器基本上都被别人搞过,修起来那叫一个头大。估计不是修笔记本同行搞得,是修家电搞得,瞎搞。本来很小的一个故障叫他一修放大了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