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维修好了学修板以来第一块主板

楼主(2010-10-17):
以前倒是也修好过,都是换电容解决问题的。
呵呵。。

刚邮了一个BIOS刷写的工具,花了俺12X大洋。
正巧手头有一个客户送来了一块富士康的945主板,侦错卡跑C1,开机立即就跑C1,换CPU,内存无果的情况下,
考虑刷BIOS,当然了,有一定靠运气的成份,下了l固件,把编程器接到笔记本上,(连接的时候遇到些麻烦,不多
说了)。。刷了大概十分钟左右,LPT口的,比较慢,本本也旧的,IBM的T21

完成,上机,开始跑了一个C1,然后一下子断电了,心里一凉,靠,还是没解决。。不过马上又通电开始跑码,
一路跑到26,心里真是美的很呀。屏幕也亮了。开始估计是电路复位了一下。呵呵,吓我一跳

顺便问下,哪位大吓能把需要刷BIOS的情况说一下,以后遇到不用这么盲目了。

网友:
C1嘛 不过内存 摇摇内存 或擦擦就好了

网友:
"顺便问下,哪位大吓能把需要刷BIOS的情况说一下,以后遇到不用这么盲目了”
你连内存供电都不检查就刷BIOS?

网友:
呵呵,是的,没有检查内存供电,俺本来就比较菜一些的。

网友:
刚买了一个什么BIOS刷写的工具,,能说具体点吗,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刷BIOS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网上很多的,自己去搜一下就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到淘宝上,搜“编程器 送免拆座”这个关键词,118价格的那个就是。

网友:
看样子你的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而是内存没有插好,有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的,本人也不是很一次修电脑了,C1不过刷BIOS过的情况也不是绝版,而且换了内存还是不过,客户自己也懂一些,也试了几次了。

网友:
祝我的女儿节日快乐
恭祝大家发大财,行大运
论坛越办好好

网友: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     楼主修的多了    自然就懂的多了

网友:
跑c1我的第一反映就是把内存取下来重新插一遍,不行的话把内存槽子用镊子刮一下...然后把时钟ic用烙铁拖一遍再看。。。amd的要先换cpu看看

网友:
c1  大部分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问下LZ这个编程器好用不?本人也要进一个编程器,但是量又小,只是偶尔用一下,速度慢点没关系。主要是要能支持大部分的芯片就行了。用来刷主板上的BIOS真的能胜用吗????

网友:
唉 慢慢学把 学海无涯啊。。。

网友:
C1不过就直接刷BIOS,也太专业了吧。就没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不过C1首先要查内存供电啊,确定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后在考虑刷bios

网友:
又见高手走过。

网友:
C1一般来讲都是内存,刷BIOS都能好,真行

网友:
供电没测,内存没擦,槽没刷!~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