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16场效应管用什么可以带换

楼主(2010-10-17):
acer aspire 3000烧冲电的场效应管

网友:
最好换同样型号的

网友:
没有4916用4914可以代换吗

网友:
不能替换,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要想替换不是很容易    首先要找位置差不多一样的   这样成功率比较高    其次阻值和引脚也要相同   阻值正反也要一样     很麻烦的    最好找一样的

网友: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首先沟道和引脚定义要一样、、其次那就找个功率大点的、、功率大小看MOS管所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