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多问题求解!!

楼主(2010-10-17):
东芝L200 原始故障为接AC电源开机悼电,更换CPU供电滤波电容OK。
裸板装电池测试,不小心把电池装反了,现故障为不加电,电流为0。01A,
机子好的时候插AC电源后,ACIN-LED灯会一直亮,现在不亮了。测待机3V 正常,5V无,
待机IC是好的,现在5V的EN信号是由EC发出来的,在测EC的工作条件也正常,南桥RTC电路也正常,然后查开关PWR_SWIN#_3正常,但是从EC《WPC8763LDG》64#发出到南桥的EC_PWRSW#信号《就是到南桥的PWRBIN》一直从0V-3V间跳变。然后我把BIOS拆悼后,此电压就不会跳变了,初步怀疑是BIOS坏了,请问哪位同行修过此类故障。
BIOS型号:MX   25L8005M2C
另外在求一份此机器的BIOS文件。
谢谢。

网友:
另求此机BIOS一份。要能用的哦,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EC  /BIOS上面出了问题,当然BIOS参与了开机,坏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刷下BIOS,BIOS参与触发的话,资料损坏也会不触发。

网友:
我有一个bios跟你 的型号不一样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