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块7300GT无显示的显卡。

楼主(2010-10-17):
到手一块铭瑄7300GT256M128BIT显卡
故障现象:代码全过,无显示。有报警声一长三短。用的是ASUS915主板。
维修过程:
上电测试,现存供电2.1V正常。核心供电为0,测量核心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5欧。拆除供电管后对地阻值依旧为5欧,更换核心供电PWM芯片APW7065为APW7120后。加电测试无报警声,测量核心供电1.2V正常但是仍然无显示。查看更换的供电管发现用06N03更换78M05不对(后来知道两种不是一个类型的供电管)。06N03是MOS管,78M05是稳压器作用是给视频输出VGA接口,DVI接口提供5V电压(进12V输出5V)。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强啊,是2修来的?用06N03换成78M05.

网友:
我也犯过同样的的错误

网友:
其实修显卡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个人感觉没供电应该是比较好修的了,遇到花屏、黑屏难度就大点了,当然老手一样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