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楼主(2010-10-18):
为什么我的电脑   在pe下不认硬盘……

网友:
有些PE不能加载硬盘不同工作模式的驱动。。如果是IDE兼容应该没问题,,如果是AHCI就很多不行!

网友:
笔记本是吧  没加载硬盘驱动 用番茄家园可以直接装系统

网友:
先看硬盘的分区表有没有损坏,在系统下能找到吗,如果能在PE下找不到可以去在BIOS下改一下硬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