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3掉电

楼主(2010-10-18):
一台R53的本本,以前是USB不能用,其他正常,后来刷BIOS,头大了,掉电。电流到0.29掉了,待机正常,就是1.8vsus不出,1.5v不出,8743芯片上的电压有,on信号也有,基准电压有,MOS管没有穿的。北桥搞了,头晕了,没有法子了,我是很菜的,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忘了说,芯片也换了。一样

网友:
回到第一故障点。。。把BIOS刷回来。。再说。。。不要再动其它地方了。。要不再是高手多半都修不出来。。

网友:
BIOS换回了,以前的,但是还不行哦,芯片上的电压没有问题,好像北桥的反馈信号没有,但是做了北桥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拆卸过程中造成的,检查各路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掉电是不是因为短路引起的?看来有时间我要先看还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刷回原BIOS还是一样掉电的话,故障己扩大了,掉电少电压比较多。

网友:
掉电一般就是,上电不全,和是信号不全,引起的,这个电流那么小,应该是上电不全,你看是不是那路没有过来

网友:
那个电没有出来,是因为一个二极管坏了,它是接8743第五脚的有5v进,有意思的是我测那个脚有5v。谢谢大伙了。

网友:
这样人为了就不好
说了。还是自己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