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有些机子不在本机上分区就是引导不下

楼主(2010-10-18):
来自: 广东深圳
最近遇到好几次了 一直没有明白 会这样 很多机子 修好后 (因为光驱坏的 不能在本机上分区GOSHT 的 也不能用U起的) 就会出现不在本机分区做系统就是引导不下去就是一个光标在动 但进BIOS又可以认到硬盘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只要你一但引导下去一次以后就第次都可以了
硬盘

网友:
先在别的机子上GHOST。然后放到这台机子上安装不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呵呵!有些机子就是这样,在别的机子上都GHOST的好好的,GHOST到头了,拿掉放在本机了然后装系统就不行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有那边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主要原因,你没有激活活动分区。

网友:
你得引导到DOS,修复一下MBR,fdisk /mbr

网友:
做个DOS启动盘,在本机从硬盘装就OK了

网友:
碰到过。。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解法。。

网友:
有很多是没有激活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激活,或者用金狐的一个引导软件修复。要是都没有的话,用DM分区,可以解决。

网友:
重写一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是这样的,只有重新DM PM才能搞定

网友:
修复一下主引导就行了

网友:
要么是主分区没激活,要么是主引导出错,重写主引导!重写主引导有好多,XP和VISTA、win7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