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高压条烧管解决方法

楼主(2010-10-18):
相信不少的同仁们都修到BenQ液晶显示器没背光的问题,主要现象为:
  1、按开机键,指示等一闪既灭
  2、按开机键显示LOGO之后就没背光,指示等亮绿灯

此种现象的故障范围就在高压板,BENQ的高压板上有四个三极管C5057特别容易烧坏,
烧一对的比较常见,同时另一个MOS管型号为11P06也经常坏。同时换掉这几个组件基本上
能解决问题。
  也不少的同仁在维修中遇到换了之后,不耐用,多的用几天,少的用两个小时。
包括我在内,C5057我用大功率的13007代换了之后,也只能用上一个小时就发烫,之后就再次损坏。之后,仔细听高压变压器里面发出吱吱想。从其它同型号的拆下变压器装上之后故障就解决。
  另:大家要注意高压板的供电保险
判断出了故障,没组件是个烦人人的事情。为了两个管换高压板划不来!下面我提供了一些代换的组件
可代换的型号为:
 C5707---C2040、C5706、C5708、D1804、(C8050双)
  11P06----DP10P、FU9024、FU9030、J587

网友:
变压器线圈有轻微短路,呵呵,变压器有地方弄吗,没有的话还是修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显的是转贴的 还说是自己的经验想赚分也不 拿人家的劳动成果来赚。

网友:
复制别人的。。。BS一下再围观。。。

网友:
明显的转贴
就BENQLCD的这个情况我来更正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用
就楼主说的这个情况 应为BENQ 06年生产的机器
主要几款型号是FP71G FP71+ FP737 FP737S FP756 FP756MS FP537S FP531 这几款型号
症状是 亮绿灯 屏幕无显示 或是间隙性黑屏
这情况的原因是工厂生产焊接工艺的问题并不是工厂采购的电子的品质问题(这个问题在06年后的机器中已改进)
下面说说如保处理这样的故障机台
接到故障机台后 如果亮绿灯无显示 那明显是高压电路故障 依高压电路原理 检测排除烧坏元件
一般是15保险 还有四个小的升压变压器边的几个场管会坏型号为C5707 看检测一下两个C5707间的电容 看看有没有鼓包 然后再检测一下两个FU9024 坏了就换
就这几点
在维修时大家最好举一反三的好好想想 比如就这样的情况 得要思考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刚刚之前和大家说了 BENQ的这批机器并不是工厂采购的元件的问题主要是焊接不好 虚焊的原因 所以在换上好的元件后 得要把四个升压变压器 包括两个 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全补焊 到此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如果收到的机器为间隙性黑屏 那么按上面说的 补焊一下就可以
综上所述
这情况就是因为高压部份虚焊打火导致的
以上情况同样适用于BENQ 为DELL代工的机器

再说一句 我还是非正式会员

网友(2011-05-08):
谢谢楼主我会好实习

网友:
转帖的bs

网友:
一般都是 高压  找高压板代换 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方便

网友:
反正我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  顺便BS下

网友:
前几天我也是修了一台山寨的显示器。高压板坏了,直接去买条通用的接上,即可解决。

网友(2012-03-27):
好难学!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