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指示灯不亮,修复,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0-10-18):
故障现象:通电指示灯不亮

           当时认为是电源故障,拆机吧,平放,拆下所有螺丝,不好意思,怎么也打不开,前面是一块透明的塑料板,和前面框一起的。只有用一字螺丝刀撬了,就和拆遥控器一样,可被卡的部位都撬开了,还是找打不开。实在是太紧了,又怕螺丝刀插进去弄坏了液晶屏。后来好不容易拆开了一小点点缝隙,细细观查才发现前面板和液晶屏的金属框架边缘是用双面胶粘在一起的。难怪如此紧固,知道了后就大胆的撬了,面板都要几乎要折断了的感觉,后来又用小刀,插进去划开双面胶。好不容易打开了。拆下液晶屏,一眼就看见,电源板背部的一个负温度系数电阻的引脚部位发黄,把电路板拆下翻过来一看,哪个电阻已烧成了粉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300V滤波电容两端没有短路,用了一只0.2欧的电阻代换试机正常,由于他本人也会点维修,所以只收了50元。

网友:
弄的很难拆很不人性化,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设计科学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