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0 主板跑28不亮这么修

楼主(2010-10-18):
ms-7240 主板跑28不亮这么修,这主板是V星给联想代工的请教高手相救。。。。。谢谢了

网友:
BS你,就打这几个字还有错的,神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没有数据无法分析。

网友:
- -!先焊一个  上面数据都不给我们说 神都帮不了你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跑28这个代码,还是没见过.不知道前面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刷一下BIOS    看看

网友:
是开机跑28,还是前面跑了几步啊,不给出具体参数,任何人都帮不了你啊。

网友:
28还是2A?查查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当大家都是神啊

网友:
求助贴最好是详细点列出来,你做了什么?有没有查代码表?这样别人才好帮你分析,比如你量了电压没,再比如说代码是一下子跑到28还是前面有其它代码?又或是你有没有代换内存,显卡等元器件?一些主要芯片的电压查过没。时钟有没有查过?就简单一句话就叫别人帮你,就算想帮你也不晓得从何帮起?

网友:
只能先写BIOS看了。

网友:
28应该是检测板载设备,拆了网卡声卡看看。插显卡当这个?不插显卡当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