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BIOS密码

楼主(2010-10-18):
DELL D620 BIOS密码,换BIOS不行,不知道怎么弄,跪求。。。。。

被充:密码芯片不知道是哪个,不认识

网友:
密码是在密码芯片里的,又不是在BIOS, 不好算,按照一些解密高手说的步骤也比较复杂。打电话找DELL售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片料板,但不知道密码芯片是哪个

网友:
换开机IC就可以好了,不过换新的是没有用的要原板换机的才能用哦

网友:
    一般是8个脚象场管一样的芯片上面 24开头的。也有别的。没有记错好像在PC卡槽那附近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片板子好像密码芯片不是这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料板也是原装机拆下来的,换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啊拆料板的上就可以了

网友:
基地有DELL 密码工具,你找下试试,

网友:
dell 的换芯片都没用、
你要打DELL售后才可以解哟

网友:
换了好多个配件,也没找到密码藏在什么芯片里了,汗

网友:
DELL 620的密码在SMSCIC里面的要拆片料板上的才行

网友:
换个IO 这个密码在IO里边

网友:
在I/O里和旁边那个芯片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