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拆打过胶的BGA芯片是怎么拆的?

楼主(2010-10-18):
大家说说在拆桥时你们用的什么方法,温度是多少,,因为拆桥老是掉点,不过大多都是空点,搞得人心惶惶,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是T60的吧,不好搞慢慢来吧已经搞废几个了

网友:
用风枪把胶 吹掉  然后 上bga 有时候 温度可以稍微高点没关系 然后等锡球化了 可以用用镊子 稍微用力退下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直接上BGA 做的。当温度达到170°的时候可以用镊子轻轻把胶去掉

网友:
这个千万不要乱做,那个黑胶不好搞弄不好就的换板

网友:
上BGA台,温度在100多度的时候,用镊子拨掉。直到焊点融化后取下BGA.

网友:
我是用白光882加一个16段温控的土炮来拆黑胶桥的!拆过T43 X300的显卡 打红胶的,打白胶的都没掉过点,我觉得问题还是温度掌握,基本上无铅的锡球容了我是直接翘的,黑胶那个好像固化了就没熔点哪~~~~

网友:
我还感觉还是所周围的胶弄掉.再上BGA然后四周慢慢翘

网友:
如果是点胶都好搞,遇到打灌胶的就小心点做了我都做坏了几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点胶还是灌胶啊?灌胶是很不好搞的,温度到了,硬拆吧!

网友:
点黑胶的不好弄啊。我已经报废两片T60的显卡了。黑胶戳都戳不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BGA取下 就掉点了。

网友:
看是有铅还是没有的,比正常温度高10度,提前加拆胶液放置一天,完了等锡珠完全融了之后,拿镊子往下敲,这个是有技巧的,不小心会点的。

网友:
用风枪吹 热了搞下来

网友:
一般要先烤板之后再拆会好的。

网友:
呵呵,公认的黑胶最难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