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显示器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0-10-18):
经常看到朋友们说LG的换灯管失败的事,其实个人也经常碰到,灯管换上去几本上开机测下都已经挂了,而其发现大多22寸24寸的LCD换了灯管后,测下灯管就挂了,还有就是不装好机器测正常,装好后亮下灭,不知道有没哪位可以解决下,换上新灯管电源板电压就升高。

网友:
一般是接头处没有处理好。涂一些704灭弧灵可以增加强度和提高绝缘,干透后安装成功率要高些。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一定要绝缘好啊   不然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定要绝缘好啊 还有可能就是新灯管功率比原先大造成烧掉的,

网友:
绝缘老总要的!

网友:
用热缩管先套起来 再固定好

网友:
       (1)环境要清洁,切忌在多尘的环境下操作。尤其有部分液晶屏在更换灯管时需要拆卸背光板,如果不慎落入灰尘,会导致屏幕有暗点。

  (2)因为灯管极其纤细脆弱,整个更换过程当中用力一定要轻柔,否则很容易导致灯管折断。初学者在首次更换灯管时,折断几根灯管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建议尽量购买带架的灯管,这样既可避免这种事故发生,也可消除焊接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损坏。

  (3)拿灯管时,要戴橡胶薄膜手套,以免手上的汗渍沾到灯管上,使用时间长以后,灯管局部会发黄。

  (4)焊接灯管电极连线时,焊接速度要快,焊点要圆润光滑。如果焊点有毛刺,很容易打火放电,引起高压驱动电路损坏,或者显示器无规律黑屏。

  (5)如果更换的是裸管,在将旧灯管从灯架取出时,要防止把灯架弄变形,否则,在更换完灯管后,屏幕周边很容易出现漏光现象,处理起来将相当困难。

  (6)给自己不熟悉的液晶屏更换灯管时,要十分小心,切忌不要动作过大,以免对液晶屏造成损伤。

  (7)部分液晶屏在更换灯管时,需要将液晶屏上的柔性印制电路板(FPC)移开,这块FPC板特别娇嫩,不能用力牵拉,否则会导致屏幕出现亮线甚至完全报废,排线一旦折断,则修复成功率很低。

  (8)在用手接触电板上的元件时,要防止静电损坏元器件,最好戴防静电腕带操作。

  (9)在对灯管进行代换时,主张所有灯管同时换新,这样屏幕各部分亮度比较一致,眼睛不易疲劳,同时,逆变器各高压负载相同,不会造成闪烁或黑屏的故障。

网友:
绝缘 --多套几层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