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RST#、PLT-RST#、CPURST#这些信号是一个跳变还是一个上升沿

楼主(2010-10-18):
我用示波器测不到跳变、、如果哪位前辈测到了跳变请告诉我具体的测法

结束时间: 2010-10-25 10:04

正方观点 (27)

是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反方观点 (8)

是一个0V到高电平的上升沿

辩手:4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
如果哪位前辈觉得那些复位信号不是高低高的跳变、也不是一个上升沿。请前辈指点!

网友:
复位信号如果一直低那还能用嘛???(相当于一直复位着),低一下复位,工作中是高电平。

网友:
是有跳变的,在信号动作前保持高电平,工作时保持多少时间的低电平复位,然后又跳为高电平

网友:
复位和各供电电压兄弟都并排站在起跑线上比赛赛跑,复位对其它兄弟说:“你们先跑,等你们都跑了几步后我再跑”。

网友:
比如高低高,最关键的一下就是那下低的。它又不是3。3供电

网友:
复位信号是跳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说的是高低高的跳变、不是说的高低的跳变

网友:
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怎么用示波器测出复位的跳变过程

网友:
应该不是上升沿有效
因为这些信号是有先后的
比说说A信号有效果,维持多少MS,然后B信号开始有效
应该有一个持续的高电平,

个人观点

网友:
5 .PCIRST# :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3.3的上升沿
6  CPURST# :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1.2V的上升沿
7  RMRST#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

Form:小贝花----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16

我用示波器怎么都抓不到那个跳变、、所以我怀疑它是一个上升沿………………个人见解………………

曾经在一个不能点亮的机器上测到了PCI-RST和CPU-RST的跳变  跳变过程大约有0.2秒吧(我的生物钟是这样记录的)  或许是机器不正常造成跳变速度变慢了?复位就是一个跳变?跳的太快示波器都抓不到?

网友:
低有效的信号,常态高电平,一旦发出低电平,就产生复位动作

网友:
和lz观点一样,因为我也看不到跳变只能看到低到高的上升

网友:
技术贴啊。。。。学习中

网友:
这个信号不是周期性的应该是测不到,不过跳变是肯定的,低电平复位

网友:
100M的示波器应该是测不到的。复位用的时间太短。用400M的仰或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示波器的确是100M的、但是100M是量程吧?

网友:
都是复信信号,不应该是跳变吧

网友:
复位是一个跳变,呵呵

网友:
我觉得也是一个跳变

网友:
之前学过一点单片机的知识,按老师的说法复位就是高-低-高的跳变,所谓上升沿应该是开始是低,然后变成高这样

网友C:
请参考时序图,一目了然。

网友C:
没有自己测过,不过朋友告诉我这个信号是个上升沿

网友C:
请参考时序图,一目了然。
引用 网友D:
这位同学来指点一下我怎么能从时序图看出复位时跳变还是上升沿!!

网友:
CPURST#的信号高低高变化,这个信号咋就不是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