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100 开机黑屏

楼主(2010-10-18):
外接显示正常,屏高压板有19v 没有3.3 ,板子上有两个19v ,两个3.3 ,用外接高压板开机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改怎么弄啦。有哪位老师碰见过这问题吗?救救小弟吧。。。。
黑屏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
如果外接不亮机的话,应该是显卡了,先加焊,不行的话,重新BGA。

网友:
显卡我重做啦,还是不行啊

网友:
外接不是正常么 屏是黑屏 还是屏暗啊 另外BIOS里面 默认的显示是 VGA 还是LCD

网友:
应该有三个3.3的吧,少一个,看图纸飞线了。

网友:
你第一句就说外接正常了,还干显卡干嘛,这种情况,要把所有能搞的都搞统一遍才会动显卡的哇,高压板有19V供电,3.3V开关没有,你给飞个线先,当然你要先确保是用显卡的LCD线路尔不是外接VGA线路

网友:
回复
qflr123
的帖子[/urlwen问题已解决时屏线的问题,害的我绕了一大圈,差点把机器作废

网友:
信号上来了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