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上午的板子还没修好。

楼主(2010-10-18):
现在有一块主板,问题是这样的,不装CMOS电池时能上电,也就是能开机,也能正常走码(诊断卡),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只要一装上CMOS电池,主板能上电不跑码,同时拔掉电源和CMOS电池,  不上CMOS电池,再上电主板就会很正常,换过晶振,协振电容,106电阻,现在还是一样。真的不想搞桥。但这样看来就是桥的问题。各位能不能给确定一下。

看过了这么多人的回复,突然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把系统到SB的3.3电压去掉,就只用电池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做IO做SB了,将电池的3.3直接拉过来,如果可以的话,也就是电池用的时间短一点,

网友:
如果CMOS外部电路确定没有问题(隔离双二极管,电容等)
就要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上电池不插电源时跳帽电压正常不?
上了电池插上电源不触发时跳帽的电压有什么变化?
建议跑一下电池到跳帽的线路,有可能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单装电池 跳帽电压多少?  不行找个I/O 换

网友:
电池电压2.95V,跳帽电压2.8V,应该算是正常吧。电源过来的3.3V也正常。

网友:
换I/O 或者 断开电池到I/O 电池检测脚的 连线44

网友:
  SB 的 RTC 单元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占的几率80  COMS到南桥的线路占20

网友:
我的IO是8712F—S的。去哪个脚?

网友:
跑线呗  要不查PDF 定义也行啊   在双二极管 与电池槽 中间的电阻 2端 找与I/O连接的脚  化断 这一段的PCB 连线

网友:
楼主没换CMOS的电池座啊,换个吧,说不定换了就好呢。
没上电池能开机,一切使用正常,应该可以说明桥和I/O时钟什么的都正常吧
上了电池后能上电不跑码,应该可以估计南桥或者I/O已经收到POWER GOOD信号,也停止了CPU的复位信号,CPU开始工作了,但就在这个时候,CPU一如既往的从FFFF:0000H地址开始取指令,但在她要继续找下去的时候发现怎么都找不到BIOS,这样子她无法运行BIOS里的程序啊,也就不可能检测主板了。
为什么找不到BIOS呢?是因为去BIOS的门被关了。是谁把这门关了?很明显就是电池。
以上纯属个人胡思乱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想到这里想不下去了。我是新手,我错是对的,你们不能骂我。

网友:
看来是不行了。就这样用吧。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也就是拔掉电源线的时候会提示F1的。别的应该没事吧。这点问题要真是换个桥,好像有点划不来。把CMOS电池去了。

网友:
换电池座是好办法,电池座相关线路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点评):
电池座怎么会短路!!??不可能吧.

网友:
上CMOS电池后测下电池有没电压,跳线有没高电平。先把CMOS电路修好,如果正常就把南桥重做下,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coms电路 可能有短路,

网友:
先换个电池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