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内存通信电压

楼主(2010-10-18):
接到一个P3的机器,不过内存,测量后供电,时钟没问题,但是没有数据地址线电压。没有图纸,桥是单桥。测量所有的电感有1.4V CPU,3.3 V 5V 1.8V供电,想问各位前辈:SD内存的通信电压一般是外部给的还是桥给的?如果是桥给是除了桥坏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桥少了1.5V的电压?没有单独产生1.5V的电路,是不是通过管子降压产生?

网友:
跑线路也没跑出来,麻烦

网友:
spd外部上拉3.3v

网友:
打打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SPd的3.3V正常,SM总线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