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谐振电容

楼主(2010-10-18):
                    昨天修到一块华硕M2N-AM2的主板,,故障是32.768的晶振下的两个诣振电容其中的一个损坏,,,但是它的外形颜色是白色的,,很白的那种(板不在身边,不好发贴图),,,这种白色的谐振我这里一时也很难找到,,,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代换方法????

网友:
找个坏主板的32.768的晶振和它对应的谐振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两个电容不要也行的

网友:
试试其他什么废板上有晶振的谐振电容应该起到相同的作用吧。

网友:
换大小差不多的就行,颜色不影响的

网友:
在料板上把32。768晶振跟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就OK了。

网友:
晶振跟协振电容一起换了试试!搞好后麻烦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你把32。768换了和协振电容换了 就okay了 。绝对呢  ?听你i 这么说的话

网友:
协震电容可以直接拆掉不要的啊?有什么影响吗?我从来只要是拆了它就没往回装过,还有键盘鼠标数据线的那个牌容或者单独的电容...

网友:
我都是找个头差不多的就行 不一定非得找白色了 都是滤波作用的。 就像10V1000你换成16V2200问题也不大

网友:
协振电容,一般几PF到几十PF都可以,顶多影响一点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
楼上可是乱说了,这里是滤波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协振电容,协振电容和滤波电容不一样,起正反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