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朋友有没有用这种宽铜刷跑线路的?有更好介绍的请回帖

楼主(2010-10-18):
以前买的基地跑线路的那种小铜刷嫌太小了点,大面积找线路时不方便,刚在淘宝里找到了个宽的铜刷蛮适合跑线路的,不知道有用过的兄弟没有?或者你有更好的适合跑线路的刷子请回个帖。想买几把宽刷子来。

网友(点评):
楼主 你很有几把刷子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用铜刷跑线路,是怎么个跑法?我修主板还没有用过铜刷跑线路的,请赐教!!!

网友:
是刷掉板上的漆吧,看铜箔吗

网友:
我不看名字都知道是草上飞的帖子!

网友:
确实没想明白,跑线路用钢刷有什么用?把绿漆先刷掉?哪跑完不是。。。。

网友:
可能是用以查线路经过点的吧。

网友:
原来还这么多人不知道噶……

就是大面积接触啊,比你一个个点来的快……

LZ这图上的也未免太大了吧,我倒是么有用,见过一元硬币宽度左右的,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
顶你`  不过坛子里已经有了  比你更猛 更大的刷子跑线路.
那又得多准备几把刷子了``

网友:
楼主介绍下啊,让我也学习下哦!

网友:
是刷线路板的 吧

网友:
这种刷子接触面比较大,当刷到鸣叫的时候就用表去点测,跑线路还是很方便的,大小我认为合适

网友:
用大刷子和小刷子配合用比较好,先用大刷子定位大概方向,再用小刷子找具体方向,然后用万用表找到具体的那个点。

网友:
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的方法:找一个圆珠笔或碳素表,只要笔筒。再找一段-5同轴电缆或视音频线、以及黑白电视机高频头上的中频输出同轴电缆,这些只要抽取下最外层的屏蔽层(编制铜网)。把这铜网穿进笔筒,笔尖处露出适当长度用来在线路板上刷,另一端从笔尾引出接到表笔上,再盖上笔筒原来的后盖。很好用的。最好找非常软的屏蔽网这样手感好,还不容易刮破氯油涂层。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
14楼强人呀。。哈哈。。 一定找机会试试

网友:
从师饼哥后就超鄙视用刷子跑线路的,没目标,没技术含量!

网友:
基地淘宝店不是有卖握笔状的那种跑电路的铜刷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到低这刷子 有什么用

网友:
13楼的不错,明天我也做个用用哈

网友:
13楼的想法不错。马上动手做一个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发一张你自制的图片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就更好了。
另一端从笔尾引出接到表笔上,再盖上笔筒原来的后盖???????不是很好理解了。

网友(2010-12-03):
呵呵,又学了一招,不错不错,谢谢各位大侠们了

网友:
你的刷子也太恐怖了撒,,,看我的

网友:
你这个面积有点太大
都整盲目了

网友:
一定找机会试试

网友:
做什么做呀..铜刷才5元一个.呵呵.不过有回我不知道铜刷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用多股的照明电线,把皮剥掉后,把一些铜丝捆在一起,当铜刷用,也很好用的.

网友:
没啥用处,还是按线路跑吧。我有时跑还要用力按住表笔才亮,刷子用太软了肯定不行,硬了又怕刮伤电路板。

网友:
进门学习,看看,学学.

网友:
找点嘛,万用表一个点一个点的找麻烦,所以就弄个刷子咧,呵呵

网友:
那位老师给出个跑线的教程啊!我们菜鸟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