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休眠后系统运行很慢。

楼主(2010-10-18):
一台T41的本,按下休眠键后回系统运行速度很卡。换了CPU,硬盘,拔了所有外设还是这样,感觉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了,但以前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望哪位师傅指点下迷津!!
cpu
硬盘

网友:
会不会供电 或者CPU频率问题????

网友:
没一点思路。。。

网友:
怎么就没哪个师傅来指点一下啊。刚刚刷了BIOS,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