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cx 4300 芯片不更换可以吗

楼主(2010-10-18):
我们商场里的让我换芯片,我想知道有没有不换芯片的办法啊 ?
芯片

网友:
可以不可以在于芯片坏没有坏,如果坏了就得换。你这么说很难回答!

网友:
你说的要是:加分后,可以换永久芯片,也可以用软件解锁

网友:
最新版本的机器破解软件目前是收费的。买个软件和买个芯片价格差不多。

网友:
有软件的;你上网搜索下啊

网友:
最新版本的机器破解软件目前是收费的。买个软件和买个芯片价格差不多。
不错 顶

网友:
软件可以破解的,

网友:
在太平洋的打印机 三星 版块中,有破解软件包可以下载,免费的,可用的,我试过,可行

网友(2010-11-18):
三星4300加粉问题,据我了解,方法分软件解跟硬件解,硬件就是拆机换板上芯片为4200,打印驱动换成4200的,扫描不用;软件解要注意固件版本,网上现在流传的免费软件对早期固件有用,后来生产的就解不了了,只能用收费的;以上是个人所了解的,如有错误请兄弟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