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无时钟,其它时钟正常,是否北桥故障

楼主(2010-10-18):
主板:ECS P4M800-M7.

跑D0,测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PCI,AGP,CPU的时钟电压正常(前两个都是1.6v,CPU 0.4v),内存(DDR)6个时钟均无电压.内存旁有个ICS的时钟芯片但我找不到PDF与可代换芯片),这种情况下北桥损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另外,有没可能会关BIOS的事?

内存旁边这个小时钟芯片,无论是它的基准14.318从北桥来还是从主时钟芯片来,我量了它的每个引脚,都找不到14.318兆的频率.

网友:
看是不是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坏了

网友:
我把内存旁边这个时钟芯片周围的电阻都量过了,阻值都正常.用频率计测过AGP,PCI什么的时钟,66兆/33兆全无偏差,所以我想主时钟坏可能性也不大.请接着指点.

网友:
最好先换个时钟芯片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加旱北桥,或者直接更换

网友:
不关北桥的事。先把内存时钟IC的晶振与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在换内存旁边的时钟IC

网友:
不关北桥的事。先把内存时钟IC的晶振与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在换内存旁边的时钟IC
引用 网友A:

我的内存时钟IC没有晶振啊.而且这个时钟芯片我手上找不到.郁闷.
现在我用频率计仔细量了,这个内存时钟IC没有一个脚有时钟信号.不管它坏不坏,它总得有一个时钟是输入啊.

网友:
内存旁边的时钟芯片是从北桥发出的基准频率,如果在此时钟芯片上量不到基准频率,看是否有断线,如果无,就偿试加焊北桥

网友:
有些芯片组是由北桥提供内存时钟的。如果北桥外围电路正常而没有内存时钟可以考虑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