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是否要进系统才能转换到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0-10-18):
外地一客户发来一块海尔W62主板,标明为不开机故障,待机正常,上电电流跑到0.3几掉电,查电压全部OK,CPU芯心供电芯片PG有,查时钟芯片无供电电压,测到给时钟芯片供电的一电阻烧坏,换掉后电流跑得很好,上CPU内存跑到1.2几,估计应该亮机,由于客户没发屏过来,接外接不显示,后冒险发给客户.
客户收到主板装机后测机其它都正常,就是没声音,说用喇叭跟插耳机都没声音,重装系统也一样,声卡驱动已装好,就是没声音,说自己搞不定,于是又发了回来,由于是第一次交易,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发屏过来.只发了一个键盘说用来转换到外接,可是我收到板用键盘按FN+LCD转外接也不显,请问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机器不进系统接外接是否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在线等,请各位XD帮帮忙,机器是945GM集显主板

网友:
确实有需要进系统才能转外接的,估计是需要特殊的键盘驱动导致,除了这个想不到其他原因了

网友:
一般国产机有这个问题 。

网友:
一前遇到过这样的;有这样的主板。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台屏坏了的仿苹果的上网本,没有VGA接口,只有一个MINI HDMI接口,特意上淘宝买了根MINI HDMI线来当外显示用,起初以为键盘可以切换外显,结果还是不行,后来查才知道要在内屏里显卡设置显示属性里更改,屏都烂了显示不了怎么改?!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