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0-10-18):
本人从事液晶显示器总结了一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液晶显示器有四部分组成(新形的)1)屏(大屏幕的屏,屏和高压板在一块)  ,2)主板,3)电源板,(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块的)4)功能控制板(按键板)   屏的故障有,亮线  亮带  白屏  黑屏  一亮就灭  花屏  。出现这些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呢?亮线 亮带 就不用多说了吧!白屏伴有水平长短不一的暗线 一般是屏坏。如果是纯白屏那应该是主板坏, 一亮就灭的原因是 一般的屏是两个灯管发光的,如果有一个坏就会出现此现象,就像高压板上的高压线圈  有两组坏了一组就有一个灯管不发光也会出现一亮就灭道理是一样的。黑屏原因是灯管坏  花屏一般是屏上的排线松动 其他的明天再写。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
没有接着写,为什么啊

网友:
楼主  我在这给你纠正一下  不要见外昂!我也是做液晶维修的
    显示器主要分为液晶屏     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   四大部分
    液晶屏  主要是  液晶显示屏  和  灯光   背光板   和偏光膜组成
   高压板是给灯光供电用的   新型机器  多数是电源板和高压板 一体的
电源板是将220交流电压 转换成 显示器可以用的  12V   5V   以及其他的可用的直流电压
驱动板   也就是楼主所说的主板  这里集成了  MCU  和  图像处理芯片   主要作用   保存客户信息   给液晶显示屏 输出供电  把主机上传送的图像信号经过图像处理芯片传送到液晶显示屏上
开关机  程序是在MCU内  由驱动板控制按键板的
  可能还有不算全面的  有高手也可以给纠正一下

网友:
我有个benq的71G显示器,背光亮的高压板驱动板数据线全换了,还是不显示图像?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屏不是很了解,学习了!

网友:
我刚开始干,现在修液晶除了液晶屏,其他的就是换板,慢慢攒废板吧

网友:
学习了,对显示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
能不能搞点电路分析的东西

网友(2012-05-25):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但有些不是很全面,借鉴一下吧

网友(2012-07-24):
学习中,请高手多指教

网友(2012-11-15):
有些一闪就灭和黑屏有可能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爆浆了,不一定是背光问题。换背光一定要小心  仔细

网友(2013-01-07):
楼主讲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