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AMD U 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0-10-18):
一款技嘉的 GA-MA770-US3 rev1.0 主板, 08年出的 顾客的 去年在外地装的机  现在坏了  没打算去保修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不触发  压一下内存槽  就能开机  一旦正常开机一次后 再开 就都正常了  但放那等个10分钟后 再开 就不行了 直接没反应 再压下内存槽 就能开 还是那样  不触发时风扇都不转  开机正常一次后连续开都正常  放段时间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什么愿因  本以为是那个芯片虚焊了  对那附近的芯片都加焊过  但故障依旧  还是没能解决 AMD的烂U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好像是8650的三核的  不知道谁见过这种情况  望指点

网友:
“是开机不触发”
请问是不加电吗 还是当码卡啊
请说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与插槽接触有一些问题一样。

网友:
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啊

网友:
桥虚焊 了吧,加焊一下桥,要用无铅的温度加焊。

网友:
LZ说的是不触发,还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吖,加焊下IO。不行加焊南桥,或重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