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171白屏故障

楼主(2010-10-18):
想L171白屏
  接修台联想L171白屏,检查到供给屏电压没有+5v,才到有个场效应管G S脚短路。应是贴片管,没有资料查到其型号,后来找个30V的2SK1842管代用,测输出只有3.4V,不正常,但检查周围没发现有问题,后来找资料发现这个管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不能用N沟道的场效应管2SK1842代用,找个P沟道30V的场效应管代用后OK。

网友(2011-09-18):
本人也修到一台,屏供电5V正常,屏也是正常的,两台一样的,我调换过,确定是驱动板部份问题,TSU16AS-LF,代换过,MCU代换过,板子上面的1.8V 3.3V 5V都正常,按键能正常控制;维修一时想不到哪了,哪位朋友能提醒下;

网友(2013-08-05):
我接了一个时白时不白屏的。也是它性能不良了。测没有什么异常,用着就不行。

网友:
没信号,也会白屏

网友(2014-01-10):
我也有一台白屏的,一开始用的正常,过半小时关机再开就白屏,不停的关开几下有的时候可以显示,但是这样不行啊,屏是没问题的,我用通用的驱动板点过,用一天都正常,故障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打算换通用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