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00 掉电

楼主(2010-10-18):
戴尔1400 加电跑到0.9级的 时候就掉拉  但是不开机
电流跑到0.9几就掉拉 CPU不热,  但是掉电重启 。   连续几次CPU  北桥都热啦   好像北桥比CUP烫    CPU旁边的供电芯片我换过啦   北桥也做过啦 但只是加焊  主板上面也没有什么短路

弄啦好几天都那个样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看看内存啊。兄弟。我天天在这个板。

网友:
重启的话,你看看南桥

网友:
不会把  内存都换过啦   还是一个样啊 CPU都不热

网友:
CPU 不热,量一下CPU供电,看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有   0.99

网友:
低端管0.99  高端管19V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不会修哦,期待答案,学习

网友:
我天天在修。就不知你的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故障灯在报什么错。

网友:
要看独显还集显独显做显卡集显做南桥

网友:
做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
集显为什么是做南桥?

网友:
我觉得南桥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机器是家电不开机 还掉电 来回重启就是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我做过啦  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出来啦

网友:
IO呢,有换了不

网友:
  先做显卡吧  这款机器  我修10台 有8台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