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清华同方19宽屏 开机花屏,屏幕有雪花

楼主(2010-10-18):
换了驱动板排线,还是小雪花,可以确定是屏坏了吗?还有办法搞好吗?
屏坏

网友:
屏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是不是 电源滤波不良啊 照成干扰啊

网友:
也不排除是屏线的问题啊,屏线也会造成出现雪花,换个原装的先试试吧

网友:
接口氧化吧,用东西刮一下试试。。。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嘛!

网友:
先换块驱动板试一下,要是还不行 刷一下MCU的程序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找个数据刷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信号线 信号线接触不良 受干扰也会这样

网友:
受到干扰造成的吧!

网友:
点屏后看看是屏的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