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这两块显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8):
有两块显卡,一块是NVIDIA的512M,一块是ATI的 128M的,第一块是上主板诊断卡码能跑完,但是就是不亮,另一块是一开机诊断卡显示乱码(跑都不跑)测试显卡的主板都是 OK的,27晶振换,过,压GPU无效,我修的显卡不多,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一是:虚焊
二是:GPU供电  或 虚焊

网友:
能跑码的能听到认到显卡 的响声就查接口的5V供电  刷BIOS,如果认不到用软件测试看能认到GPU和BIOS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 软件?师傅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
N卡用M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