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图标”费劲周折处理

楼主(2010-10-18):
客户说电脑中病毒系统变慢,上门打开客户电脑,客户电脑安装有360和瑞星。发现桌面有“淘宝网”图标,启动项有可疑程序nat.exe,删除“淘宝网”关掉自启动程序nat.exe重启电脑后还是老样子,图标又回到了桌面,本着效率为本(杀毒太费时间),直接重做系统后,一进桌面还有淘宝图标和自启动项nat.exe,再下狠招直接PQ分区格式化,重做系统后,晕还是清除不掉。应该是引导分区病毒,按照老模式:用XP安装光盘“R”键进入修复模式,在提示符下输入fixmbr回车,提示后选择“y",后安装系统搞定。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进PE手工清除DEFG盘的病毒。再格C盘,再重装系统,之后可能还有淘宝图标在桌面上,安装360安全卫士清除,OK。反正我装系统也要装杀毒软件的,就不要用XP光盘等那么长时间了。

网友:
直接用360急救箱,可以马上解决。

网友:
一般还真没这么严重。。用360急救箱就可以了。

网友:
诶 有软件不会用 - -   支持34楼,直接360急救

网友:
遇到这问题直接低格多省事啊

网友:
用金山专杀   OK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这个病毒是直接重装,然后不打开本地磁盘,直接杀毒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低格  ,一块硬盘能经受住几次低格

网友:
金山卫士 1.6

网友:
金山网盾 20秒就OK

网友:
呵呵,三楼正解

网友:
出现淘宝的快捷方式,除非做系统。要不然是卸载不掉的,我遇到了好多的

网友:
这东西还搞不定?进pe清mbr,再ghost个系统,或者在pe里把病毒直接清了,简单。

网友:
这个也可以Avast  http://www.avast.com/zh-cn/registration-free-antivirus.php   ,登记电子邮箱可以用了

网友:
引导型病毒,,方法很多就不多说了。。。能清了就是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中过·使用小红伞杀毒·可以杀的掉·

网友:
我碰到过好几个客户中了这种病毒!我真接把C格了一个,在装就OK了

网友:
内存中毒,用360急救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要花上点时间去处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有个淘宝购物 图标一直删不了
等下试试360急救箱

网友:
我一般是PE,重写引导。

网友:
我们这只要出现这情况  DM  重做系统

网友:
金山急救箱试试看

网友:
你就 扯蛋吧.中了 鬼影 病毒.或是 烈性 木马.这个图标N次都格不掉.用急救箱.可以去掉.重启了生成..在杀 在生成.换 了硬盘....留下哪个病毒 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见过,很难解决,不过弄好就行了。

网友:
在PE下清除病毒  或者更省事一点就用WINDOWS清理助手就可以 搞定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