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AMD690GM-M2 主板没有 复位。 成功修复

楼主(2010-10-18):
精英AMD690GM-M2 主板 上CPU  主板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 先测CPU  没有供电 ,北桥也没有, 内存也没有, 先修内存 查有5V的输入电压,没有输出 , G极也没有,从G极查线路,到FP6321芯片, 找了一会没有,从网上看可以有RT9214代换 ,找了一RT9214上去 ,OK 主板修复。

网友:
没有数码相机 ,从网上下载的图片 ,有点乱。

网友:
楼主,看你修板就像吃豆腐一样,畅快淋漓啊...

网友:
一点都不乱,秒杀啊

网友:
一招制敌~~!太厉害了!~~,,

网友:
主要是维修思路对了,一下手又正好是维修思想中的第一个步出问题,一击即中并不是偶然的,饼哥说的时序很重要。

网友:
其实我也喜欢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一招制敌 绝对的秒杀啊 牛

网友:
问下W321G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思路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时序思路很好!

网友:
我想问问,那FP6321能代换RT9214

网友:
是啊,好经验分享,绝对秒杀。。。。

网友:
思路正确了,就可以做到秒杀了!

网友(2011-10-20):
cpu,内存,桥都没有供电的话不是先修桥供电吗?为什么先修内存啊?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2011-12-25):
AMD 的板子  要先有内存供电才会有CPU和其它的供电  你内存供电不正常别的肯定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