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无待机电压.能开机

楼主(2010-10-18):
IBM x31 无待机电压。能开机,进系统屏闪,也不能充电 。屏,高压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 和电池切换这块有问题 接可调电源是没有待机的 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先看下。。不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个试试。。这主板电容坏我也见过这种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