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网卡不能进系统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10-18):
一块V星845主板,客户自己用烙铁把集成网卡芯片取了,结果引起短路,烧了P07D03LVG.不能开机,IO没有待机供电!!
用PO4800代换后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这个时候由于集成网卡芯片的焊盘已经被取坏,只能上个独立的!!上独立网卡时却出现2种现象,第一是能过硬盘引导并启动,但是过了进桌面前的进度条后死机!!第二就是直接根本硬盘不引导,在过了LOGO界面后就剩下一个光标闪烁!我也想从BIOS里屏蔽集成网卡,但是奇怪的是这块主板本来应该有集成网卡选项的现在却没有了,(不要说我没有看清楚,这种主板现在我这另外也有。)!!!
哪位大虾指点下该是哪里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是没有了集成网卡选项的吧

网友:
网卡好的坏的?
换别的槽试试?

我有遇到过网卡驱动装错引起重启后不能进系统

网友:
插槽换过了。情况一样!!独立网卡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用着的!!

网友:
插上网卡装系统也是死机,装好系统后插上网卡进系统时还是死机;我换USB网卡试却不能安装这个硬件!!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你先不上网卡 看看USB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换的件引起也是有可能的,损坏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你先不上网卡 看看USB能不能正常使用
引用 网友A:

U盘能使用!就是USB网卡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
U口能用就用U口的网卡吧。 这个我也遇到过。搞不了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
网卡坏的吧,网卡有问题的话会出现很多故障!~死机,进不了系统,装不了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所有PCI插槽的东西都用不了 买一个USB网卡吧

网友:
这个是PCI槽用不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清一下COMS设置试一下,不行重新刷个BIOS试试。要在BOIS设置里先把集成网卡屏蔽掉上独立的才不会有冲突

网友:
上独立网卡是不需要在BIOS里屏蔽集成网卡的,你可以试试在PCI槽上插一个独立声卡之类的板卡看能不能正常进入系统,或者插上诊断卡看能不能正常跑码。这能检测是不是SB的PCI控制部分坏了。还不行就打AD线的值,阻值不对就割线再测,这样能检测是SB本身问题还是外围元件或线路引起该故障

网友:
你去掉了集成的网卡应该不会和有冲突的,进COMS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