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M 不开机维修。不知是否是通病。

楼主(2010-10-18):
接一机DEELD600M  老机器了,客户反应很难开机,有时有开好多遍。收机测试。。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正常,按开关到0.02A就掉了。都按几次偶尔能开。拆机检查。
很快主板拆出,接电源,查无3 v 5V ,开关有5V ,上论坛一搜 ,知此机待机就没3V5V ,
查1632V 。22脚 19.5V  21脚1.01v  明显不对 。换1632  无果,郁闷了,打21脚阻值也正常。
查周边小电容 也没发现问题,最后查到R174 这个小电阻是1000多欧 ,图纸上标着10欧 ,问题原来在这,
马上找个10欧小电阻换上 OK .上图纸。总结:R174 阻值变大 ,但是22脚静态电压仍然是19.5 V  ,大家要多注意!

网友:
恩,下次就有经验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太符合常理,呵呵。

网友:
修这种机子头大

网友:
知此机待机就没3V5V ,为什么刚开始就要查1632呢?

网友:
可能上电的时候就拉低了。

网友:
原来待机是没有3V5V的。。。。

网友:
真是牛B啊,这样都可以

网友:
是的啊。这样的问题多啊。

网友:
现在为什么上传的资料都看不全?论坛要改进下,好多字都看不清

网友:
学到了一点就是遇到没有待机35V的,也要按时序查一下35V的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都看不全,为什么论坛不快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电阻坏造成微短路.

网友:
22脚是正常的。21脚怎么会跟它有关系的。。郁闷啊

网友:
最好把1632和那个电阻一块儿换了,不然可能过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22主供电,21线性电压,主供电功率不正常,所以线性电压就输出不正常把

网友:
这个故障经典,但是就不知道具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了,不是一点点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个

网友:
有一同样问题的机子,回去查一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不学习了

网友:
还是有必要测供电保险电阻的,遇到过本来测测阻值还小的,后来变大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