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的液晶显示器缺失红色

楼主(2010-10-18):
这个是那里出问题了啊   怎么处理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是刚刚入门

补充一下 菜单上颜色都是正常的

我已经确定是显示器故障了  就是不知道到底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把显示器RESET一下有没有效果?

网友:
你说的红屏是接上信号之后红屏吗。接上信号红屏的有可能是信号输出接口不正常造成。

网友:
如果接口没有问题,应该到显示器视放电路上查了,是不是红色视放管或者相连的阻容有坏。

网友:
检测信号线

网友:
查红色的信号的线路!查看是否有哪里不通或者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效果  已经查出是驱动板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板子那里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路没有问题  板子的话 大概是什么地方啊

网友:
如果不是线路问题的话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是否损坏 ,如果是好的就追三基色中的红色线,顺腾摸瓜了

网友:
刷写MCU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写MCU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吗   就是刷写MCU程序  这款机器  我曾经修过一个  缺少红色  图像偏蓝色的机器 就是  MCU程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应该是的

网友:
换根VGA线。

网友:
用期其它的视频接口试试,如dvi或高清接口(如果有的话),一般都是信号线的问题!换一根!

网友:
你说的红屏是接上信号之后红屏吗。接上信号红屏的有可能是信号输出接口不正常造成。
   赞成

网友(2010-11-17):
换一条‘VGA线,一般就好了,
不过,也有信号板坏的,也有这个情况的。
你也可以用可代替的信号板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
查驱动板3基色的红色电路上的一个小二极管击穿没,有直接去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