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关不了机,关机还是通电

楼主(2010-10-18):
  图是换过I/O以后点关机的时候照的,复位灯常亮
  如题,想问下各位师傅。小弟接到一主机。NG61G,客户说是关机还是通电,我看了一下,关机后风扇还是转着的。不管是在系统下关机还是在DOS下关机都是一样的。关机后复位灯常亮。点开机针没反应,点复位针也没反应。把板子拿出来。到维修台好好看了看,北桥上面和右边的4个小场管都动过,我把加焊了一下,之前感觉有点虚焊。加焊过还是不行,把那个RT9202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电压回来在报,然后后来又把BIOS加焊,不行,焊下来刷了个新BIOS。还是不行。上基地看看,说是I/O有问题,我在板子上找了一块I/O。本事的型号是W83627HG-AW的I/O。我在基地上找这型号代替。说是HF可以代换。,我代替了一个,换上去后然后开机在DOS下点关机键,复位灯不亮,而且点下都没反应了,也不关机,屏上该显示 什么还是显示什么。把晶振,谐振都换了,还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还是I/O的问题啊,想问下师傅们的建议。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I/O的事吧,我记得应该是开机电路上有个管子对地短了吧,你查一下看看

网友:
1、追ATX 14脚排除与此脚相连的元器件;
2、查触发脚位跳变
3、IO
4、换SB

网友:
开机正常吗?还是插电就开机?

网友:
1.如果一插上电源,电脑就启动了,就从IO72脚跑线到ATX14脚,看有没有元件对地短,或ATX电源坏
2.查一下从开机针到IO之间有没有门电路,有则重点检查

网友:
LZ板子的故障我现在修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故障。就是开机电路问题,把相连的IC,元件都换了还是一样。郁闷。本人怀疑是南桥有问题,这种故障不关BIOS那些的事,先把开机电路修好吧,本人也期待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修过一个MSI的关机后死机卡在关机画面的,系统什么都重做了都不行,后联网升级BIOS解决了,但是这个现象跟我的不一样,我认为如果是通电要点开机开的关不了,那应该跟SB有更多的关系,如果是通电就开的,那就查开机电路,IO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正常,就是关不着机,关了风扇还是转。

网友:
是关不着机,不是通电就开机,郁闷,我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AMD是有严格的开关时序的,先查查还有没有总线供电、没有的话再查查有没有CPU供电 没有的话再查桥供电 内存供电, 查到哪一步了的问题了 就查它的EN信号被谁控制着

网友:
S3#和S5#信号发出之后  IO发出PSON吧   ATX停止各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