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 开机断电

楼主(2010-10-18):
开机3-4秒断电,断电以后就不能加电,待机电流0.019A,上升到0.7A停一会就断电,偶尔有几次不断电,就能正常进系统,断电的时候CPU 的VCC电压为1.5V,复位1.0V,内存电压1.8V,不知道该查哪里,请各位指点迷经。。。。谢谢
cpu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

网友:
把 35 V供电的上管和下官 换了 试一下 修过几个都是那里的问题 一共有四个 mos管

网友:
待机供电管不稳定

网友:
仔细查各电压,是不是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
供电芯片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加焊下供电芯片.

网友:
哎!断电最难搞

网友:
用电池试下,开机断电不,如果不断,再单用电源,如果是,就是隔离保护电路的,VIN19V场管或控制G电压有问题

网友:
应该说是35V芯片的问题吧,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