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台ASUS A8 不能冲电

楼主(2010-10-18):
机器来的时候开不了机,拆机发现8725烫,另外8725充电MOS管,一对都烧了。都更换掉,拆电源,能开机了,插电池,再插电源,冲电电流1.5几,一分钟左右,数字电源答答响,短路了。量MOS 管,又被击穿,再更换。又是两分钟左右,又短路,查了半天了,查不出来,请各位多指点啊。

网友:
充电电流1.5已经大了吧

网友:
8725换了没有啊。最好和两个管一块给换了。

网友:
8725和两个管都已经换过了。
还是老样子,有的时候插电池,用电源一插,MOS管就穿。

网友:
升压电容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