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18):
  还是片垃圾945主板。客户把内存插反了。内存槽烧了。我拿过此板测试卡直接跑98 E0就不动了。。测了内存供电主供电2.01 总线供电3.41  时钟 0.9  REF 1.0 SPD电压 3.3  都正常。。为何还不过内存。。BIOS芯片也换了。。。是否为北桥坏。。。开机直接跑98 - E0。

网友:
内存供电2。01了,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ddr2  主供电应该是 1.8V吧

网友:
是1.8但是我在其它正常板子上量供电也是2.01的电压

网友:
跑内存也正常

网友:
1.先查坏的那个内存槽有无倒针等情况,最好取下不用.
2.用内存打值卡测AD值,6个时钟电压.
3.内存供电电压有点高,查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按说2.01应该是能正常的,是不是这个内存体质不好了!

又或者北桥又点问题?

网友:
那个坏的内存槽是主供电烧2.01那个地方烧了。我把内存槽都拆掉了。。主供电地方烧黑了。但是下面的线路没有断线。。

网友:
AD线和时钟供电都正常。郁闷 谁有这个BIOS我再刷下。IOW83627DHG  CLK ICS 837162BY 志卡IC ALC 653 网卡IC RTL 8101E 电源IC RT8802A

网友:
仔细检查,然后打值排阻。。。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排阻没有问题。阻值都一样的。看来是烧着北桥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工作电压吧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BIOS芯片坏了。。我换个BIOS芯片刷了个致名G31LM BIOS文件(上面打错了。是G31LM)过CPU了。也主板报警了D4不过内存。(先前是连CPU也不认)谁有这片主板的BIOS文件。。给传个先(主板是王中王G31LM。。。CLK  ICS 8371628Y。IO W83627DHGJN 电源IC RT 8802A)有的给传个。。万分感谢。。。

网友:
真是的。。。为何插反了内存连BIOS芯片都坏了。。真是垃圾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