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30 超郁闷

楼主(2010-10-18):
  今天收到一台机器HP 6230 时显时不显
拆机裸板上跑卡,有时在P1那里挡住了,用手压南桥OK显了(因为这种机南桥通病比较多,所以一想到的就是南桥了)。跟客户报价开始修。(此机之前换过板的,被换成了6220的板了)
上BGA压南桥,上U测机,完了,直接跑00了。以为南桥压坏了,没办法只能换南桥了。买了个南桥换上去还是跑00,这就郁闷了,不可能南桥都是坏的吧!!查了一下南桥附近,没发现有掉料或者小料移位的。复位 数据线 地址线 AD线 都量了没问题。南北桥后面的所有小电容都有电压。
修到这时候晕了,没办法,板还是要修的
拿出一块可以显示的板上拆了一个南桥换上去。这次更加晕了
上CPU 电流到0.2几就掉电了,不上CPU电流能上到0.52,CPU电压也出来了。靠,完了,越修越坏了。再把之前拆下来的南桥做回去还是一样,上CPU掉电。南桥附近没有掉料、短路的。其它地方也量了一下都没有短路的。
有没有哪位兄弟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伤到北桥了。

网友:
主板加的时候版内断线了。。我加过台戴尔的就这样也是南桥一加就没电了。。换了也没用最后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