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有拖影还有的修么?

楼主(2010-10-18):
一个杂牌的液晶屏有拖影,响应速度很慢,换了个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的问题,怀疑是屏的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的修?
问题
驱动

网友:
先排除驱动板 再去搞屏看看

网友:
先查vga数据线,驱动板,驱动程序,接口是否氧化,最后才确定屏

网友:
屏参,屏驱动不对也会有此故障,多试几个屏驱动吧

网友:
先排除VGA线本身问题还有屏线接触不好的问题,看看屏上面的25V左右的电压,这个是升压之后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同行送过来的,跟他说是屏的问题,让他拿走了。。。

网友:
要先排除VGA 线,驱动板,然后才能给屏判刑/

网友:
我也试过有这种现象 ,屏电压正常。屏上面的25V左右的电压有。 已确定是屏问题。请问有可能是屏信号主芯片 问题吗?

网友:
数据线过长会有拖影 你那个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屏信号主芯片再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
yucglg
的帖子
屏的问题,搜索以前的帖子。

网友A:
屏坏。看一下屏的型号。

网友:
给屏的型号,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驱动不对也会有此故障,多试几个屏驱动吧